华硕P5P800-MX跑码很乱!~!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09-03-15):
华硕P5P800-MX 。。起先跑D6。。内存没过吧。。拆下内存擦擦。。插上可以点亮。以为可以了不想过一会就蓝屏了。。内存有问题??我换了一条还是蓝屏。。本想换个系统一试。。可是又出现奇怪现象。。跑E6。E9重复。。显示器显示
checking for floppy
floppy not fovnd
checking for cd-rom..
  最小系统化。。就是跑D5!~!~

是内存供电管坏。。换过之后跑码正常!~

网友:
在华硕网站下载一个BIOS来更新下。http://www.asus.com.cn/。上面出错是软驱。把软驱关闭。

网友:
BIOS刷过了不行。。。就是跑D5也有D6。。。不插上内存有报警。。。内存也换过了。。谁给点思路!`

网友:
查是内存的供电、上拉电压、系统总线、时钟

网友:
嗯。很感谢卢雪冰的解答。。是内存供电管坏了。。换过之后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你第一时间就应该想到拱电管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