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主机箱有噪音的问题

楼主(2009-03-15):
这样一个怪现象:

通电之后,按电源启动键,显示器显示一些数据后,正常会听到“滴”一声!,就会到 WINXP 字样 下边有个东西 走动 画面。

到了这时问题就出来了:“滴”一声 之后,我主机箱的噪音 就出来了,一直到 进入WINDOWS 桌面后 , 噪音 就没有了。

我又试过, 按“关闭计算机”里的 重启,直到 显示器显示一些数据后,正常会听到“滴”一声,就会到 WINXP 字样 下边有个东西 走动 画面,最后一直到 进入WINDOWS 桌面。
这个过程中,噪音 都没有出来了。

我也想知道,噪音 从哪里出来的? 怎样解决 噪音的问题。

网友:
噪音发自CPU风扇,主要是因为进入WINDOWS后,电源功率加大,CPU功耗也加大  所以风扇转快,因此风扇噪音加大
要换了CPU的风扇!!

网友:
噪音发自CPU风扇,主要是因为进入WINDOWS后,电源功率加大,CPU功耗也加大  所以风扇转快,因此风扇噪音加大
要换了CPU的风扇!!
引用 网友A:

CPU的风扇 和 CPU风扇的卡坐,我都换过了,仍然是这个样子。

网友:
电源的风扇看过了吗?那家伙是个噪音大户,人们一般都忽略它,换它因为比较麻烦要拆电源外壳,所以懒得搞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光驱里放了光碟,也可能会发出很大的声音。除些外就是楼上说的风扇和电源了。再有是南桥有风扇的主板也有可能是南桥上的风扇。另外还可以看看显卡有没风扇。。

网友:
有可能是机箱产生共震,

网友:
硬盘看过了吗

网友:
机箱产生共震,看看主板是不是固定好,在就是固定主板的机箱面板。在就是cpu风扇及卡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