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报A7

楼主(2009-03-15):
一杂牌板用户使用时把内存插反。导致主板内存插槽烧毁,一型号为CEB6030L的管子烧黑。把插槽和管子更换之后【管子用的55N03替代】。插上内存显示A7.这个是不是还是内存没有通过,要怎么检查问题。请同仁们不吝指教。小生在此有理了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插槽的供电情况

网友:
你看一下内存槽烧的地方有没有金手指掉在内存槽里面····换个3055试一下····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上拉电压、系统总线、时钟)BIOS AD线与片选信号,换IO和COM芯片。时钟。北桥和CPU座虚焊,有机会换掉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