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48p不定时重启

楼主(2009-03-15):
有时可以进入系统玩一会,有时一开机就重启,内存,硬盘,显卡,CPU,电源,都换过.也不是散热问题.这台机本来没问题的,有两个有没用了,再开机就这样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一开机就重启,检查一下复位电路

不过更多的可能性是机箱面板上的复位钮上的轻触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进入BIOS看下CPU温渡有几高。看看南北桥是否太温热。下在下一个BIOS来更新下。。http://tec.colorful.cn/

网友:
刷一下BIOS上次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刷一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建议洗洗板子看看```

网友:
把网卡拆下去试试,网卡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先洗板,再烘干,换电容,再不行就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这种问题 最不好搞

网友(2010-04-08):
打扫一下,可能是哪里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