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跑d3不过!

楼主(2009-03-15):
映泰p4tgv-r主板跑25-d3不过,内存供电时钟正常2.5v,1.5v,上啦电压1.37v!各位大哥,是哪里的问题啊!
主板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好像内存还没过诶!!换根试试...

网友:
测内存的控制信号,比如片选,行列片选,读写信号,及奇偶校验信号,64条数据信号,32条地址信号,波型都OK重做北桥,不行的话只能更换北桥了!

网友:
退给客户了!

网友:
没bga机器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