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15):
那位大哥知道M170EP01接口定义,12针的,告诉小弟,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

网友:
\这是一个一体屏

视频接口为:
1:GND
2:VSYNC
3:HSYNC
4:GND
5:R-IN
6:GND
7:G-IN
8:GND
9:B-IN
10:GND
11:VGASDL
12:VGASCL
13 PC 5V
14:VGAD1

网友:
电源接口:
1、2、3、4、6:  VCC  (5V)
5:      GND
7:              BKLT_ADJ
8:              BKLT  EN

网友:
面板接口:
1:GND
10:ON/OFF
13:GND
2、 3 、4、 5、 6 、7 、8 、9、 11 、12各功能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