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1600w的热风枪,发现一些问题。

楼主(2009-03-15):
这种风枪风太大了,温度太高了,放个卫生纸在风最前面一两厘米,几秒钟就烧黑了。

估计不能拆焊主板元件。

买了就拆开看了里面的结构,首先就发现两根电源线之间跨接了一个0.1微法的电容,

根据我们学到的元件知识,电容是通交流阻直流,这样不就短路了吗?

这个电容有什么用呢?
滤波?但是这是交流电啊。
耦合?这是电源线,不需要耦合信号啊。
旁路?也不是啊
储能?更不像。
震荡?电源线要震荡干什么呢?

网友:
连个调温的都没有,你也买得太廉价了吧!怎么说也得买个带调温的。这种风筒就是风大,不能当一般维修主板用的,即使带调温的风也很大,除非你自己有能力改造。

电容用于消除风枪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
我买了个2000W的,槽子拆不下来,笔记本虚焊倒是好了几台

网友:
我师傅有一个1600 的经常有的
不过用不好 会把主板吹涨

网友:
反正我是不敢用,除非吹坏板。

这个就是无级调速的,还有两档调温,都开到最小温度还是高。

另外张老师,为什么电容能消除对电网的干扰呢?原理上来说,对交流电相当于短路啊。

网友:
电容对交流电短路是一种简单说法,实际上电容的容抗为 1/(2*pi*f*C) 其中pi是圆周率常数,f是工作频率,C是电容容量。频率越高电容的容抗越小。干扰相对于50Hz的市电频率高得多,所以一个比较小的电容可以阻挡高频干扰传入电网,而对市电没有多少影响。

详细了解请读电工基础。

PS: 我也有个1600瓦的风筒,工作正常,可以调温的。你可以通过后面的旋钮调温啊!!!!

网友:
谢谢张老师,明白很多

后面的旋钮跳到最low温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你的方筒可能控制板坏了!最大可能是SCR管短路。

网友:
不是的,调节范围很大的。

调到最大的话,半米外都热

我打算买个调速器,用来代替两档调温的开关。

网友:
那个两档调温的开关,一档和二档之间就差个类似二极管的东东,我没有拆下来看型号,形状就像图中第一种二极管的最大的那个

网友:
风枪里有直流马达是电感性元件
马达旋转 碳刷在电极间会出火花产生电磁干扰
并电容可消除火花抑制电磁干扰 与电感性中和提升功率因数

网友:
套了一个850的风嘴,昨天晚上试了一下,成功更换了一个24rt08。

网友:
24rf08cn

网友:
换了两个max1632,看来还能用啊

把温度开到最小。

能不能用来做bga呢?

明天再去买个电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