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笔记本屏幕问题

楼主(2009-03-15):
一台华硕a6000笔记本开机后屏幕呈红色,然后屏幕变暗,隐约可以看见液晶屏有内容显示,似乎是灯管发红光导致显示红色,然后导致高压电路保护。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没错,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绝对是高压的问题
  改个高压就OK了

网友:
不要猜了,楼主可以这样做,把屏外壳拆开,原灯管从高压条上拔下,在外面插上一条确定好的灯管,开机后如果一直亮正常则说明原灯管坏,如果故障现象没变则是高压条坏。一般灯管发红后保护应该是灯管坏,遇见很多了。

网友:
是啊,动动手,代换法是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