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跑开机电路

楼主(2009-03-15):
今天拿了一块sis的板子跑电路(烧坏北桥)开始从14针开始~~刚开始没注意 先找旁边的3级管
没有.又找IO和IO旁边的电容和电阻.没有 我郁闷哦
开始乱找了 全板搜索 高了一天 上网求助 没有结果
没事把板子翻过来 发现14下面有一线连出来 通过小空上去 我惊喜的翻过来
原来它连一个电阻.但是电阻掉了
我用电表量电阻另一头 找3级管 没有找到 找IO 响了
高兴死了
我给象我一样的新手提醒 跑电路要心细俩面都要看 还要找好板子
免的象我这样浪费时间

网友(2009-09-03):
跑电路很辛苦,用0欧测准确。

网友:
量对地阻值是不是很不准, 是不是要通电量电压才是很标准,但是我知道,主板上点是要一定要求的.正在学习。认真路过.

网友:
学习的有点头疼了 晕乎转向的

网友:
跑电路只是为了熟悉主板!!维修的时候也不是每块板都要这样做的!!!

网友:
慢慢就会熟练了,刚开始跑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 哈 我也是学得有点晕了    自己的板子看不出电路 找不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