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待机电压过高

楼主(2009-03-15):
长城300P4 ,待机电压高达9.36V,感觉靠近大电容的第一个散热片发热大,点接绿黑虽可触发,接上主板可不显示。由于图纸与实物相差大,不知判断是哪问题,求救了。

网友:
试问一下,你触发后,各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先查反馈回路,就是光耦、431等周边元件。

待机电压过高,你也敢接主板试,居然没坏主板??

网友:
接上主板可不显示,可能电压过高搞坏主板了。

网友:
光耦和431换过,周边元件查过,有些元件脱色参数不清楚,但最少没有短路的,我按照长城图图纸换了一些电阻上去发现竟然高达13V,然后慢慢降下了,就快快拨电了,不知降到多少。先前多次试机,主板竟然没坏。

网友:
你按图换电阻,并不能保证换上电阻的阻值与原有的相符。
若是这个影响的话,故障就很难查了。
除非你把线路图画出来,对照图纸来分析。

网友:
占下沙发
我也有个长城300P4电源  我的电源老漏电 我测了下110V左右    有啥好的解决办法不    接地就不用了

网友:
好好检查稳压电路吧。

网友:
将热地与冷地的电容断开或者检查其性能如何?

网友:
是一个50V/2.2UF的电容变质了,换了就好,绝对,我经常修这种电源

网友:
我觉得光耦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