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微后烧南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9-03-15):
之前我的鼠标微动坏了 我自己把 原来的ZIP拆下来换上欧姆龙的 结果导致南桥烧毁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USB的 是串口的 会烧吗
原因

网友:
一般是不会的,可能的原因是焊接时,连焊了

网友:
焊接时是否从主板拔下?没拔的话可能你的烙铁有漏电.

网友:
可能是静电击穿的,空气太干燥的时候插USB设备时最好先用手摸一下墙壁,把静电释放掉

网友(2009-04-16):
USB由南桥控制,串口有单独的芯片控制,USB设备经常容易烧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