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0 主板不开机 DDR2 2.65V 了

楼主(2009-03-15):
ms-7140 主板不开机 DDR2 2.65V 了
这个板子,有四个内存巢儿,二个DDR1 二个DDR2
DDR1 内存供电是2。65V
DDR2 VDD也是2。65V 怎么回事呀??
测底视图的,上面是长段,下面是短段,左上角测长段,倒数第二个是VDD 测是2。65V,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呀?MS-7吗?
现在主板的问题是不开机,
内核是1。22V   时钟二个测试点,一个是0。42V 一个是0。37V
PG测试点1。2V
复位测试点有1。22V 但按REST键时,没有低电平跳变,
摸I/O W83627THG  有点儿发热,换了个W83627THF 一点儿也不热,但结果一样,
这个板是先修哪个呀?先修内存1。8V 电压不正常吗?
还是修复位呀?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DDR1内存供电2.65V是正常的.局DDR1不能和DDR2混插的,只能插一种.

网友:
哥哥,到底1。8V DDR2在哪里测呀?我真没DDR2 内存巢儿的底视图,找了好多贴子,没有一个图能看清的,

网友:
好了。晕呀,内存供电,他是自动的,你插DDR1 他就显示2。65V 不插也是2。65V
你插DDR2 他就显示1。8V ,没事了
原来的问题应该是CPU座子里的针不正
现在OK了,想太多了,直接上U接显示器应该就OK

网友:
1 VREF 121 VSS
2 VSS 122 DQ4
3 DQ0 123 DQ5
4 DQ1 124 VSS
5 VSS 125 DM0
6 /DQS0 126 NC
7 DQS0 127 VSS
8 VSS 128 DQ6
9 DQ2 129 DQ7
10 DQ3 130 VSS
11 VSS 131 DQ12
12 DQ8 132 DQ13
13 DQ9 133 VSS
14 VSS 134 DM1
15 /DQS1 135 NC
16 DQS1 136 VSS
17 VSS 137 CK1
18 NC 138 /CK1
19 NC 139 VSS
20 VSS 140 DQ14
21 DQ10 141 DQ15
22 DQ11 142 VSS
23 VSS 143 DQ20
24 DQ16 144 DQ21
25 DQ17 145 VSS
26 VSS 146 DM2
27 /DQS2 147 NC
28 DQS2 148 VSS
29 VSS 149 DQ22
30 DQ18 150 DQ23
31 DQ19 151 VSS
32 VSS 152 DQ28
33 DQ24 153 DQ29
34 DQ25 154 VSS
35 VSS 155 DM3
36 /DQS3 156 NC
37 DQS3 157 VSS
38 VSS 158 DQ30
39 DQ26 159 DQ31
40 DQ27 160 VSS
41 VSS 161 NC
42 NC 162 NC
43 NC 163 VSS
44 VSS 164 NC
45 NC 165 NC
46 NC 166 VSS
47 VSS 167 NC
48 NC 168 NC
49 NC 169 VSS
50 VSS 170 VDDQ
51 VDDQ 171 CKE1
52 CKE0 172 VDD
53 VDD 173 NC
54 NC 174 NC
55 NC 175 VDDQ
56 VDDQ 176 A12
57 A11 177 A9
58 A7 178 VDD
59 VDD 179 A8
60 A5 180 A6
61 A4 181 VDDQ
62 VDDQ 182 A3
63 A2 183 A1
64 VDD 184 VDD
KEY
65 VSS 185 CK0
66 VSS 186 /CK0
67 VDD 187 VDD
68 NC 188 A0
69 VDD 189 VDD
70 A10/AP 190 BA1
71 BA0 191 VDDQ
72 VDDQ 192 /RAS
73 /WE 193 /CS0
74 /CAS 194 VDDQ
75 VDDQ 195 ODT0
76 /CS1 196 A13
77 ODT1 197 VDD
78 VDDQ 198 VSS
79 VSS 199 DQ36
80 DQ32 200 DQ37
81 DQ33 201 VSS
82 VSS 202 DM4
83 /DQS4 203 NC
84 DQS4 204 VSS
85 VSS 205 DQ38
86 DQ34 206 DQ39
87 DQ35 207 VSS
88 VSS 208 DQ44
89 DQ40 209 DQ45
90 DQ41 210 VSS
91 VSS 211 DM5
92 /DQS5 212 NC
93 DQS5 213 VSS
94 VSS 214 DQ46
95 DQ42 215 DQ47
96 DQ43 216 VSS
97 VSS 217 DQ52
98 DQ48 218 DQ53
99 DQ49 219 VSS
100 VSS 220 CK2
101 SA2 221 /CK2
102 NC 222 VSS
103 VSS 223 DM6
104 /DQS6 224 NC
105 DQS6 225 VSS
106 VSS 226 DQ54
107 DQ50 227 DQ55
108 DQ51 228 VSS
109 VSS 229 DQ60
110 DQ56 230 DQ61
111 DQ57 231 VSS
112 VSS 232 DM7
113 /DQS7 233 NC
114 DQS7 234 VSS
115 VSS 235 DQ62
116 DQ58 236 DQ63
117 DQ59 237 VSS
118 VSS 238 VDDSPD
119 SDA 239 SA0
120 SCL 240 SA1

A0 to A13 Address input
BA0, BA1 Bank select address
DQ0 to DQ63 Data input/output
/RAS Row address strobe command
/CAS Column address strobe command
/WE Write enable
/CS0, /CS1 Chip select
CKE0, CKE1 Clock enable
CK0 to CK2 Clock input
/CK0 to /CK2 Differential clock input
DQS0 to DQS7, /DQS0 to /DQS7 Input and output data strobe
DM0 to DM7 Input mask
SCL Clock input for SPD
SDA Data input/output for SPD
SA0 to SA2 Serial address input
VDD Power for internal circuit
VDDQ Power for DQ circuit
VDDSPD Power for serial EEPROM
VREF Input reference voltage
VSS Ground
ODT0, ODT1 ODT control
NC No Connection

网友(2009-12-24):
我也与到同样问题不触发不好修

网友:
看看IO及南侨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手上有块板子和楼主差不多
上打值卡,DDR2就是2.5V
其余地方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亮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