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09-03-15):
dell d505本本。。开机正中间部分三排指示灯一起亮。右上脚一个电源灯亮。(我把硬盘拆掉了。的以硬盘灯不亮的。)亮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了。
诊断卡的代码是ff快速跳到38(8字上面少一横。不懂这是什么字母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要看一下你此时的电流是多少,如果是0.7~0.9左右,应该是没检测到内存。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插槽

网友:
3灯一起闪 一般是内存问题跑卡有时候对DELL机器不准~~

网友:
是一起亮住的啊。。。。。。不是闪啊。。内存我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各位大家好。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现在做了南桥。。开机电流为0.4a就掉电了。是不是南桥没有做好啊?

现在测各电压2.5v.1.5v.1.2v .1.3v 5v.3.3v 都正常。。
测内存六个时钟为0.13v..查时钟的供电都正常。

不插内存测得开机的电流为了0.39v 过几秒就掉电了。

测cpu的好信号也是才0.3v偏低。复位信号有1.05v    是不是南桥没有做好呢

网友:
在换南桥之前.还是换掉IO试试吧.那机器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