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盈通Y865PE-L主板跑C1 00

楼主(2009-03-15):
有两块盈通Y865PE-L主板开机都是跑只C1 00后就不跑了,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内存跟桥的供电也正常 。换过I/O还是一样,还应该查哪里呢?

网友:
仔细查一下内存槽里是否存有异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板子4根内存槽都试过不行。内存上拉电压也有1.3V。开机就只跑那两个码,应该没有跑到内存吧。CPU座也查了没有虚焊的。

网友:
查下内存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打内存槽的AD线的电阻值

网友:
盈通的主板修的不多,但好像大多数是BIOS的问题导致不过内存,和精英的主板类似,怀疑盈通的主板也是精英OEM的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就跑两个码。

网友:
怎么不查一下内存电路呢?

网友:
楼主测内存的电压是在带内存的条件下测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最好在带内存的条件下测一下供电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的AD线阻值打过了正常的。上内存测内存的6个时钟也都有1.25V。试拿了块主板去加焊北桥,现在一个码也不跑了。

网友:
cpu插槽检查一下

网友:
两块盈通Y865PE-L主板跑C1 00,测下时钟电路到内存插槽的电路,另外你再看下内存插槽附近有没有和时钟芯片一样的IC,四根插槽肯定有,两个内存插槽我没注意去看,它的基准时钟不是由晶振产生,而是由北桥提供。如没有你换时钟晶振和时钟芯片试试,另外还得注意时钟供电和PG信号等。

网友:
看到内存旁边的那个3055吗?
我上次一次就修了8块全是换那个3055好的

网友:
把AGP和北桥旁边的2个MOS管换了就好

网友:
这种板我修多了,多数是CPU座有问题,再查查吧

网友:
测测CPU数据传输线

网友:
CPU座用测试灯测过,没问题的,AGP与北桥旁的两个MOS管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2010-01-22):
再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