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0显卡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3-15):
今收到两片5200显卡,一片杂牌,一片七彩虹的5200黄金版,前面一块刚拿来是显存电压偏低,顺着显存线路跑发现连着的是358八角芯片更换后可以点亮,测试OK。不过后来再去跑这个显卡的线路时,通电发现给显存供电的的三极管发烫,以为是三极管旁的电容有问题,全换依旧,我想可能是我换的358八角芯片与原芯片不符导致发烫,不过原八角芯片丢掉了,现在只有装系统测试了,虽然是点的亮了可是心理还是不舒服的。七彩虹的5200的显卡我就无思路了,客户说有时可以点亮不过死机,量显存,GPU电压正常,后发现12V旁边AS1117L的各脚电压明显偏低,当各脚达到5V/3.3V时可以正常显示,不过不是每次都能达到这个电压,达到就可以点亮,达不到原来的5V只有2V左右就滴滴的叫两声,抱错,现在把和AS1117想连的都检测和更换过,问题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更换依旧!!要找原一样的吗

网友:
还是 l1117  相关电路零件导致的  故障

网友:
很明显问题出在GPU上 还有就是金手指是否被氧化!
还有就是LM358边上的二极管和贴片电容

网友:
谢谢版主是GPU的事情,加焊GPU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