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别电阻的识别

楼主(2009-03-15):
我今天看到电源220V输入接口处:有一个电阻....型号是:8S050M...它是个什么电阻,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还有一个电源:也有一个这样的电阻.型号是:NTC5D-9它是一个什么电阻.,..正常时阻值是多少..

我把电源都拆开了..测了一下他们怎么都是8欧姆左右.正常吗?

网友:
认识元件的话,看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5076-1-1.html

有些元件的标识不规范,就要结合电路图来判断是啥元件了。

PS:如果是初学者,请阅读本版所有置顶帖,就会成为高手。

网友: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
声明摘自网络

网友:
谢谢....原来是防止浪涌电流的...
那它正常的时候值是多少呢?

网友:
我弄了几个好电源.把问题发现了..原来他们都是NTC..也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正常时..也就是不开电源...冷态时他们的电阻是:8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