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待机问题

楼主(2009-03-15):
现修一EP-8HDA5I主板,板上Q24小管烧毁,型号已经无法认出,旁边是个头比较大的场效应管Q23 D436,分析该管子的作用是提供待机电压的,和Q23实现用+5V SB和+5V供电转换的作用,现该机无该管无法正常启动,但人为短接小管子的两个电极提供待机电压,可以开机,代码跑C1,准备再刷一下BIOS看看。还请有此板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该管的型号,拜托了。

网友:
顶起来,请朋友们帮忙。

网友:
问题解决了。根据电路分析,把不知型号的供待机用的三极管用二极管代替了,可以正常触发了,开机后挡C1,刷BIOS无效,想754针的CPU跟内存也有关系,拿下看有些针脚有一些白色的硅脂,清理干净后上机,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