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制设备做无锡BGA

楼主(2009-03-15):
请问怎么自己做的设备能做无锡BGA

网友:
那你真功夫了的了

网友:
好像有长期做BGA经验的都觉得有相当的难度。

网友:
简单加大预热就行,你别看我就打几个字。

网友:
应该是无铅的怎么会是无锡 无锡就不需要焊了 哈哈 无铅的温度要比有铅的高 简单办法就是无铅改有铅

网友:
温度比正常有铅焊锡高50度左右,助焊剂也要用无铅的那种.

网友:
做无铅用什么牌子的助焊膏好?

网友:
用普通设备做无铅板子,一般成功率极低,原因主要有:1)板面温度和提升速度和均匀都很难达到要求2)在180-标注温度之间板子上下面的温度同步控制一般设备达不到。3)要使用无铅辅料。

网友:
不只是温度高,工艺窗口大幅度缩小了。对温度控制的要求提高了。

网友(2009-04-27):
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就是经常做BGA也会遇到困难的

网友:
一般困难的

网友:
我正在DIY一个BGA返修台,

等过几天搞好了再给大家秀秀

网友:
突然发现楼主用错名词了,是无铅不是无锡。

网友:
楼主已经走在时代先列了,我们还在发愁无铅的问题,你那都无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