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500GT 512M显卡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15):
昂达8500GT 512M DDR2显卡第一次开机从自检到XP滚动条都有显示,如果是非正常关机还会显示硬盘分区自检的信息。但是过后准备要出欢迎使用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系统是正常的,可以听到开机登陆的声音,按键盘的POWER键也可以执行关机。这时如果是重启或者按复位重启时前面的硬件自检画面是看不到的,等一下直接就出鼠标界面可以进到桌面。但是分辨率只有640*480,这时可以设置分辨率是1024*768了,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花屏之类的故障。但只要再重启滚动条之后也是黑屏了。显卡驱动是最新的,显卡BIOS也刷过了,问题一样。刚才偶尔想到看看用DVI接口试试看看会不会也是这样,一试就怪了,用DVI转VGA接口接显示器完全正常。请问这是显卡那里出了问题了。是不是芯片坏了呢?请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加焊下芯片看下 这些卡都是火炉来的

网友:
没准是主芯片虚接
  或者是从新做下系统

网友:
没准是主芯片虚接
  或者是从新做下系统
引用 网友A:

系统也重新装过了,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如果系统有问题用DVI 转VGA也会有问题啊。

网友:
vga 输出口的  门电路芯片

网友:
代换下门电路,还不行,就用转接头吧。
别轻易去动GPU。

网友:
代换下门电路,还不行,就用转接头吧。
别轻易去动GPU。
引用 网友B:

该显卡门电路IC是74ACT08,我用HCT08代换后故障一样,请教可以用直接短接的方法修复这种故障吗?附74ACT08资料一份

网友:
可以用短接 输入输出脚替换此IC 这卡故障点就是出在GPU上 你换100个74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可以用短接 输入输出脚替换此IC 这卡故障点就是出在GPU上 你换100个74也解决不了问题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GPU有问题的话,现在用DVI转VGA会不会对显卡的寿命有影响呢

网友C:
如果是GPU有问题的话,现在用DVI转VGA会不会对显卡的寿命有影响呢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GPU问题。那DVI转VGA为什么就正常呢。难道不是都连到GPU上面吗?

网友D:
真的是GPU问题。那DVI转VGA为什么就正常呢。难道不是都连到GPU上面吗?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也是,应该信号从GPU出来有个转换电路分开DVI和VGA插口吧

网友:
回复楼上的几位兄弟:不懂好好学 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DVI和VGA是俩个线路!就像南桥内部有多种电路一样,道理相同
你可以跑一线就了解了!

网友:
GPU 局部损坏了 有的回流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