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2显示器输出电压低的问题

楼主(2009-03-15):
接一台AOC 7Klr2显示器,电源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都比较低,12V只有9V左右,6.3V也只有4.8V左右,反馈电路为间接反馈,没有光耦,接在UC3842第2脚上的一个可调电阻调节到位了还是不达不到12V的电压。请教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呀?
显示器

网友:
负载是不是有哪组短路了,你断开50V那组供电看会不会回升上到正常,还有再不行的话就查稳压那块,跟电源管的S极接的那个电阻看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可以把负载都断开,看电压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
断开行输出管极电极丶在高压包(接行输出管极电极)对地接40W-60W灯泡(假负载)丶再测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丶
如果正常可能是高压包坏了丶不正常可能是开关变压器次级哪组有问题(检查滤波电容)丶或者电源坏了丶

网友:
如果电压都是整体下降且相差不大.就检修电源部分的反馈电路.如果有某一组电压相差较大.就断开这组电压对应的负载支路.看电压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
我们这都先用电源模块带,然后再测试的,

网友:
先断开行供电电路(50V),如果电压升起来多为高压包坏,这款机型高压包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