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03-15):
CMOS跳线电压2.6V,晶振电压一脚0.08V,一脚2V.示波器检测不起振。更换晶振,谐振电容,10M电阻,清洗南桥无果。无奈之下参考坛友上传的电路图做了一个,可是涛声依旧。。。。。

网友:
哦,现在想起来了。4069的VCC取与CMOS跳线,会不会是电压不足啊?

网友:
换个SB吧,,,,这个是桥坏了,所以起振不了的,,,你外加了也是没办法让他工作起来的

网友:
修复后请共享一下

网友:
建议更换南桥,南桥不工作,它确实也不会工作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先把晶振的电容去掉。还不行的话换过一个晶振。实在不行换过一个南桥。

网友(2010-03-01):
这种问题换南桥不一定有用
我试过的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