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K8N电源IC是哪一颗?

楼主(2009-03-15):
请问华硕K8N电源IC是哪一颗,麻烦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上下管的G极是连到电源IC的,跑线路就找到了

网友:
发个板子图片来看看?

网友:
可以看看CPU供电单元里是否有一块ISL6566芯片
此类芯片针脚非常密集,不要轻易带电测量其各脚电压输出,以免造成短路烧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