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主板跑C1-C3-07不显示

楼主(2009-03-15):
一块GA-K8N主板,上电后一直是C1-C3-07,首先刷BIOS无效,更换8712HXSGB,代码不变化,加焊NF3单桥,还是C1-C3-07,查各电压正常,只有VDDQ1.5V的对地值仅有5,但有电压输出,不知各位有没有修过这板,指点一下

网友:
C1不是内存没过么

网友:
检查一下U座

网友:
压北桥吧。。。。。没说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COM口芯片拆了试一下吧!

网友:
换过一个IO,是IO的时钟造成,在查下BIOS AD线与片选信号

网友:
HA/HD/MA/MD都没有找到异常的,COM口IC也下了,还是不行,看来NF3真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