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大家对775座虚焊的做法.

楼主(2009-03-15):
我有好几块的板都775的.....用假负载测没有主供电,,把座压住就开机就有主供电......
我加焊了还是不行....大家有没有成功修复775座虚焊呢.有的话分享一下经验....
还有一些板压住是有主供电了...但是还是不走码...不走CPU....

网友:
一般的风枪加焊这个难度非常高
最好是用BGA机焊

网友:
风枪的功率不够,不行了,我用bga机做好几块板了。

网友:
我是用比较便宜的上下加温的...不算是BGA台..但是也有上下加温的...下面加温是有白色的,象陶瓷那样的.一大块.......我一般只是下面加温啊..上面很少用..........我用它,NB,SB虚焊成功率挺高的....就是对775座虚焊成功率超低.....

网友(2009-04-30):
你要看清楚是那个角落空焊掉了  可以只吹那个脚  先吹热再加松香   然后再吹    有加热板会好搞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