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MCAI023928开机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9-03-15):
今天帮客户装系统,ghost版本的,装到一半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1-2秒又自动关机,把cpu拿下来就不关机了,以为是cpu问题,换了一个cpu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电源也换了,不行。望高手指点一下思路!本人是新手。主板是华硕77MCAI023928
检查桥没有发烫

网友:
LZ,CPU发烫吗?个人认为开机1-2秒关机的话可能是哪些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
4针12V电路   芯片自动保护了

网友:
今天帮客户装系统,ghost版本的,装到一半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1-2秒又自动关机,把cpu拿下来就不关机了

----------------------------
怎么感觉像是温度过高造成的?

网友:
温度的问题考虑一下

网友:
找散热的原因吧,风扇没有安装好,认真检查下

网友:
CPU不发烫啊,不是发烫的原因,其实开机都没1秒就自动关机了,我摸了下cpu,没有温度高的现象

网友:
修好了,坏了三个场效应管,替换好了,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