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9NDA3I主板的SC2643VXTS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9-03-16):
一块盘正EP-9NDA3I,939的板,CPU电压不上电,SC2643VXTS为PWM芯片。实测VID1、VID4、VID5为高电位,其中VID5=12V,再测SC2643VXTS 16脚PG信号为0.36V,进入16脚之前有个1K电阻,一个贴片电容对地滤波,电阻的另一头有PG信号为3.3V,测试贴片电容无问题。更换新的C2643VXTS芯片再测量PG信号依旧为0.36V,没招了,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PWM的VID调节由F75121R完成。

网友:
顶下,没人肯发表看法?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的。先换一个吧。

网友:
顶,把16脚PG信号挑离电路,再测量PG信号就有3V电压,SC2643换新一样现象

网友(2009-04-16):
2643PDF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换下I/O试试

网友(2009-07-04):
跟IO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看电阻一端接3V/5V,别一端接芯片,做用为上接,,,像你这种情况,,应该顺着PG到南桥的线路找一下,,应该有元件对地漏电比如说是是容你说的在电阻别一端的电容和这端的电容意义是不一样的,,或南桥本身损坏,,把芯片的电压拉低了~!

网友:
你挑开16脚,测量到的3V PG 信号是PCB上的焊点?还是芯片的引脚?
另外17脚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