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电源。不启动 型号LW-6288

楼主(2009-03-16):
有待机5V电压。紫色线也有5V电压,强行开机没有反映。查看TL494 12角有20V电压。
在量4角电压3。7V电压。把4角吸空之后电压降低到0V

不知道在网下面怎么维修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强点开始时,风扇转不转一下,转一下就停则查后级各分路二级管和电容,就你说的来看应是输出有短路导致保护.很好查的.如果风扇不转,先查主回路看下.

网友:
估计是后级存在异常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看

网友:
电源不工作主要有两种情况造成:
1、电压过高:要查稳压电路,有431、光藕等等。
2、电流过大:这个情况又分两种:1是负载过大,造成电流过大而保护。2是输出整流到负载的电路中的元件变值和虚焊,在负载正常时但由于元件变值和虚焊而造成输出功率不足,将参考电压拉低,使电源误判为负载过大而保护。
维修时一定要对症下药,同一个现象可能由不同的原因造成.

网友:
强开一点反映没有.查了电源300V 也正常,能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吗,还是开关管有问题.,?

能简单说一下流程吗,详细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