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改灯这样到底行不行?

楼主(2009-03-16):
在论坛中看到这样的贴子,不知道底到行不行,那贴子最后也没有人坚决表态。我也有块四灯高压条,和这根构造一样的,但有一组线圈确定以坏,只有一组,所以一秒后保护,也想改为两灯的。但是身菜鸟的我,不改这样搞。有没有资深人士来表态啊!

网友:
在论坛中看到这样的贴子,不知道底到行不行,那贴子最后也没有人坚决表态。我也有块四灯高压条,和这根构造一样的,但有一组线圈确定以坏,只有一组,所以一秒后保护,也想改为两灯的。但是身菜鸟的我,不改这 ...
引用 网友A:

更正你的描述: “但有一组线圈确定以坏”是指一边的高压线圈坏了,没有高压了,要改成2灯,一定要把过压和欠压反馈到主芯片的信号之一屏蔽掉。才能成功改造。你图中的改造毫无根据。取个例子看看: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再详细点啊。。。修液晶的说是要换灯管,要我100块。。。如果这个方法可行,我不就省钱了吗

网友:
刚才我没说完, 另一种情况即使高压线圈好的,想把4灯改成2灯,也不能像你图中那样,要加一个容性负载,也就是找一个近似与输出端的那个高压电容值(可能要调整),跨接在灯输出端。至于屏蔽反馈端要说出你的主控芯片型号。

网友:
哪换灯管不是更好,也能解决问题,要不就换个高压板也行啊

网友:
要加一个容性负载,也就是找一个近似与输出端的那个高压电容值(可能要调整)

请问抓咪咪,要加多大的电容?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液晶显示器,我想还是用四灯吧,总之两灯的亮度比四灯暗多了

网友:
那种改法没用,高压板会保护的

网友:
换灯管比较好,小心点换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