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之TE2100笔记本电脑这个芯片用什么样的散热片

楼主(2009-03-16):
东之TE2100笔记本电脑这个芯片用什么样的散热片
这个芯片的散热片可能被前维修者搞丢了,现在显卡的BGA做好了,可是显卡下面的这芯片没散热片,因我是第一次搞这种型号的电脑,不知是什么样的散热片,不可能和显卡是共用一个散热片吧.如下图.

网友:
拆过这种电脑的高手来回答一下哟.

网友:
这个北桥不带显卡,散不散热无所谓

网友:
你到官网上去查查
绝对能查到
这样的问题不要在到论坛上讲了,
来点实用的
谢谢合作

网友:
直接装啦! 没事滴!

网友:
4楼麻烦不要到处讲风凉话了。哪个官网能查到这个机子北桥用什么散热片?给个链接看看来。

网友:
是一个很薄的铁片带贴纸的。没有无所谓 , 或者你找点硅胶垫 把晶体上遮到就行。显卡板的后面应该有黑色的贴纸。没有的话你找点胶条贴上 。这东芝的2100 破机器 我看客户不出保就来找你了。  这机器电源板 显卡板 容易出问题 。故障灯闪,加电无显

网友:
这个机接口那最爱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一块铁片《平的 不厚》 不放也没事 只要处理好显卡就行 那显卡放不好就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