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3-16):
INTEL 865主板加电显D0,有时显0F,用CPU假负载测供电电压为0。95V,可上P4CPU又测得场管有1。49V电压,我是菜鸟,请大侠们指教,我该怎么修理这个板子?谢谢!!

网友:
可能CPU座虚焊或主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CPU座虚焊还有得修么?是不是得用专工具了?

网友:
有可能BIOS问题啊,刷个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供电

网友:
不会吧?我查了下代码含义,D0说是CPU或北桥故障,不过0F也说是BIOS电路,是这样的~~~不上U场管输出0。95V,显0F;上U时测得场管输出电压1。49V,显D0。不懂哪里出问题。

网友:
原来板子是好的~~只是插了测试卡不能开机~~~其它PCI卡也能开,想不出原因!郁闷!!

网友:
跑D0是CPU空焊,加焊后一般都OK

网友:
上U测试~压一下看跑不

网友:
LZ的测试卡得换喽.....

网友:
我遇到过。我用手指把那擦槽里面弄了一下,最后就可以了,最后一直没有在出现开机出现d0跑不过

网友:
那板子拿到手时是带U一起的~~看下没什么明显的损坏迹象就接电试了,没显示,接着接上测试卡才才发现卡显DO,用CPU假负载测得供电电压0。95V,其它电压没见异常,上U测得场管电压1。49V和U核心电压相符,可卡显D0,无意间拔掉测试卡加电有报警声,插上内存居然能开机!!!昨晚装系统玩游戏看电影还有插PCI网卡声卡都正常,唯独一插测试卡就是D0,而这个卡用在其它板子上又没发现什么异样!
想请问下各位:865D这个主板的CPU电压空载或假负载时是不是都是0。95V左右?得上U才测得真正电压么?

网友:
呵呵,昨晚修了一块差不多的intel D865perl,支持533的外频,用CPU假负载测得供电电压确实是0。95V左右,整板没有测到短路,诊断卡不象你说的那样,只是COMS电池座坏了,保存不了时间设置。在安装系统时费了我几个小时,AD1985声卡驱动在官网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客户痛痛快快的给了一百元。呵呵

网友:
intel 的原板坏了,维修很麻烦的,一般低价我不想修,耗不起那时间的

网友:
呵呵,都是高手啊

网友:
"客户痛痛快快的给了一百元" 靠我这里弄一块板最多收个50~60元多了客户都不愿修了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看正常不   然后BIOS资料  再然后查数据线

网友:
还有原厂的板子IO最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