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块INTEL845GHV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3-16):
另有一块INTEL845G主板加电显FF,有复位电压跳变,查CPU供电电压1。75V,可测+5V对地电阻才40多欧姆,不懂这个值正常不?请问各位大侠我该怎么修这个板子?

网友:
"可测+5V对地电阻才40多欧姆”LZ应该是说电撼吧。。。。如果是电撼就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我是直接测24针接口那里的红线呀~~

网友:
如果LZ是不插电源头子测起红线与主板的连接针只有40左右,那板子一般就是不正常了...如果插上电源头测那就是对的...

网友:
是没插电源插头时测的~~我也觉得奇怪啊~~~查场管对地电阻好像也正常~~都100欧上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也换过了不行~~还有其它建议么?

网友:
把网卡掉去,还不行查下VID0-VID4。查下BIOS AD线是否有高电位,刷下BIOS。看看北桥与CPU座虚焊

网友:
网卡去掉?断开还是焊下芯片?这有点难啊~~网卡集成了我又得跑线路么?我是菜印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