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CL品牌机里面音响的线路接法

楼主(2009-03-16):
今天在客户机箱里面拆下一个TCL音响,想改装下,求助下线路。一共5根线。请懂的朋友指点下。上的有图,用摄像头拍的。效果不算好

网友:
把主芯片报上来 基本没什么了

网友:
这上有主芯片吗????这应该就是一个放大电路吧

网友:
就是那个集成块呀

网友:
把左、右声道的信号线、电源(正负电源)、地线找出来就行了,刚好五根线!

网友:
支持。
这个可是比主板、硬盘。。。。。。简单多了。

网友:
先找地线,和电源正线,跟到电容就可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TEA2025的图,看主滤波大电容的正脚是电源,其他的三根接地那根和,两个声道各接两个小电容和电阻是对称的,电压可以是5-12V都行,声音大小不一样而已

网友:
我看应该是2822

网友:
图能清晰一点就好了

网友:
回复五楼的
那不是四根吗?哪来的五根。
左右声道都两根了。电源加地线不是刚好四根?

网友:
把左、右声道的信号线、电源(正负电源)、地线找出来就行了,刚好五根线!一般电容上可以看到正负极,排线上是输入,输出上的电压是电源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