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s-7032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9-03-16):
显示ac  进系统出现鼠标箭头就死

网友:
换过一个鼠鼠标,重做系统,还不行的话测下鼠标供电、时钟、数据。还不行的话加焊下。。

网友:
还有跟IO有点关系

网友:
检查下鼠标的5V供电正常不 MS的主板有的打印口后面的0欧电阻坏了有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系统  主板方面么 内存供电 还有网卡 有时也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