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如何测量?

楼主(2009-03-16):
我是个新手,今天有人送来一块主板技嘉 8I845GE-RZ ,故障:主板通电不过电,我想知道是不是晶振问题,如何测量晶振好坏?请高手师傅们详细指点,最好能有图例说明!
主板
技嘉

网友:
见意LZ去新手入门区去看看....晶振电压一般是一点几伏,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测波型...

网友:
怀疑晶振有问题,就直接换一个,这样来的快一些

网友:
用万用表。阻值500欧,注:要把主板电池拿出来。

网友:
谢谢哥哥们指点!

网友:
我也没波器测波,一般是用万用表查电压,怀疑不就换

网友:
万用表查电压不是准确的,先把晶振电容去掉,你有相同的晶振换过一个。。

网友:
查晶振两脚有无电压,有无压差等,用万用表可以进行简单的判断!

网友:
谢谢,现在好了,主板可以加点了,插上诊断卡后,不显示数字!经检测了一下,开机5分钟,CPU风扇再转,但CPU是凉的,可以肯定CPU不加电,但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