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16):
我有一台 BENQFP567S 显示器开始是好的等用了一个多小时 屏幕就一闪一闪的 电容我换过还是一样 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好的时侯还会跳出菜单

网友:
看看是不是MCU出故障了,另外把按键板的按键全换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灯管自身损坏.然后重点查高压板.细心的查吧.一定会有发现的. 查不出来就把高压板保护去了~

网友:
按键都是好的没坏啊怎么换啊 ,

怎么把高压板保护去了啊我 不会啊 怎么去啊

网友:
MCU出问题了。程序刷一下试试。实在不行换了一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