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如题 高手们帮忙看一看
这个据说是V星的TI4600
是工包的还是原装的?做工如何?有没有维修过 上面带K字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兄弟我不懂 请教师傅们 谢谢
显卡

网友:
有点模糊 看不来啊

网友:
这个效果还可以啊 不至于很不清楚 图片再大就传不上来了

网友:
“做工”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做工的精细程度啊 用料啊什么的啊

网友:
峰~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orum-22-1.html
这里有你要的答案,能不能找得到看你自己了

网友:
做工要看板子的油漆是很光滑不,板子的裁剪部位是不是光滑,焊点是不是光滑,标签图标和原装的印刷是不是一样,接口上有没有检验的贴纸!还有更专业的就是看线路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用料好不好,杂牌的一般能偷就偷!

网友:
好像是GF4600
做工就这样

网友:
k 是红宝石的电容

网友:
如果是你自用的话,建议换个强力散热器,否则的话.........

网友(2009-05-05):
ti 4600 V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