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七喜HL1708A连烧适配器

楼主(2009-03-16):
如题,客户在单位里接适配器,连烧两个,拿到我这。我拆开了元件完好,测试驱动板也无短路。不知如何下手了

经人指点,换了高压板后机器已经正常工作了。但想问问,如何测试高压板是否损坏而不损坏元器件

网友:
用一个12V35W摩托车用的灯泡串联在高压板的电源输入端就行了,如果短路灯泡会很亮,且不会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