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2显示器整个图像增大,又缩小。

楼主(2009-03-16):
美格796FD2显示器整个图像增大,又缩小。

开机,图像显示的时候,显示图像增大,然后慢慢的缩小,到刚好到边框这里,。
用着几分钟后,整个图像就会增大,然后就黑屏了。高压包这里有吱吱响。

我把高压包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道怎么修了。
前辈请指教下。
谢谢。

网友:
行管,阻尼管 高压包 都代换一下看一看

网友:
T304旁边是不是有个C365  220P/2KV 的电容,好像是黄色的。
如果是那种机器的话,换掉它。

网友:
谢谢3楼的。已经修好了。非常谢谢你的正常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