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65GVLM和865GV检测内存有区别么?

楼主(2009-03-16):
打算学修内存在市场上找不到865GV的板只找到一个865GVLM的主板也是集成显卡带独立显卡请问他检测内存和865GV的那个好有区别么?是865GV带内存能力比较强还是865GVLM好

网友:
一样的,只是要865GV芯片的就成!

网友:
不一定非要带集成显卡的吧?用865P或是865PE就可以了。
主板的BIOS是AWARD的比较好。
主板的牌子越杂,对修内存的兼容性就越好。
检修内存最好不用集成显卡的好,以免测试的时候花屏。

网友:
我觉得修DDR1最好用VIA 或 SIS芯片的   BIOS有问题的内存在INTEL上怎么弄都搞不亮机

网友:
我买了块杂牌的865GV 用起来还不错,比915的好多了,这个显存坏的不够64位也可以启动检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的内存插上后,用好的内存也带不起来是不是集成显示的原因,打算再找块显卡试一下!

网友:
带集成显卡的主板,可以将内存地址划分为两个不连续的区段,在DOS状态下,只要第一个区段的内存无故障,即可引导系统点亮主板(640K基本内存区)。而在第二个区段上的内存,非致命性故障是不影响开机的。非致命性故障包括:限流排阻损坏、金手脂烧损、SPD内容轻微丢失或改动、颗粒上有坏位、地址线短路、颗粒内核损坏,缺少颗粒等等这些颗粒级的故障。致命性故障包括:SPD反接、SPD参数与颗粒不符、颗粒焊反等等,这些点不亮的均属于模组级故障。致命性故障判断:报警声是SPD参数故障,点不亮反复重启是SPD焊反,颗粒焊反是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