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捷波M2A693PLUS-VP IC元件型号

楼主(2009-03-16):
修到一台缺件690V主板,IC位置如图所示右下角黑圈处。

求此IC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在百度就能找到一张关于这板子..IC的清醒图片.楼主不防去看看...

网友:
IC具体型号:F72590G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
仔细看了下不是很清楚,不过貌似是Fintek F72569DG但是不是十分确定

网友:
这主板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