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检修流程

楼主(2009-03-16):
电脑检修流程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这种主板检测思路总结的很好!如果能把各电压输出端“打阻值”是多少?CUP测试点具体位置的电压,以及所谓的1.5V、2.5V、3.3V在主板的什么地方测量说明点,也许,我们这些初学者会更明白点。

网友:
是啊,要是能说的再简单化一点就跟好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看的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说点通俗的

网友(2009-04-23):
好高哦。先学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