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掉电不跑代码

楼主(2009-03-16):
有一台DELL D410短路,用断路法将Q36 Q22取下,更换相同类型的管子可以开机了,电流很小。发现少一组CPU电压。查CPU电路图ISL6217的一个5R1V+开路,换一个保s险居然冒烟了,正好有个同样板子把5R1和ISL6217一起换了。这下有CPU电压了电流表在0.6左右不动,3S后就掉电。也不跑代码。

网友:
那位师兄修过哦!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SMSC的那个芯片出问题吧..DELL的那个芯片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