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MX44064M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9-03-16):
GF4MX44064M进不了系统,到欢迎使用不动,也不死机
用msat测,侧到一半时就不测了,也不死机
开机正常,dos下不花屏
请问高手是核心的问题还是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
咋就没有高手呢,在线维修,客户正等着呢,知道的可以告诉小弟一下,

网友:
DOS下花屏:加焊VGA针脚、加焊VGA旁边的元件、加焊BIOS芯片、加焊显存,基本可以排除。

网友:
dos下不花屏,就是进到欢迎使用的地方就停下了,也不死机,显存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不管任何卡都得先看散热、外关、从先从DC-DC电路开始查起!

网友:
用MATS4.78测试。
有一位数据位出错,就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