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升技KN9S不定时关机,重启后也能使用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自动关机,,,
主板外观无损伤,电容无鼓包,各零件无烧伤痕迹,,,
CPU,内存,网,声卡都用正常的代换过,,,
各组供电都正常,,,
BIOS刷过N次,,,
BIOS设置过,,,
有那位朋友修过此种主板不定时关机的故障,,,
不定时关机

网友:
电源的问题 拆开看看

网友:
晕瓜
电源??我们自己用的都是好电源,,这个可以排除

网友(2009-07-23):
有没有报警啊!!!看了CPU温度了吗。这个大多数是BIOS问题。刷最新的版本试试

网友:
可能是天热的原因吧,最近我公司的很多客户都是因为热的问题而自动关机

网友:
我的KN9S因为CPU测温失灵,一开机就60度,过一会就90度自动关机了,现在发回代理商了。。。

网友(2010-06-10):
桥散热问题

网友:
如果电源问题可以排除的话,那就是CPU风扇或者是主板桥风扇散热不良,导致自动关机,像这种情况,夏天特别经常遇到

网友:
升技现在还有代理商么?
都倒闭了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