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16):
航嘉电源和全汉电源故障求解 故障是一样滴 都是接电没有反应 绿色的线4V 紫线5V左右 其他无输出 风扇也不转 现在就这2个了 其他没有好的不想修了头大 咱也没有这专业知识 唉 可惜啊` 请指点 从哪下手
电源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确定494的4脚在绿线短接时是0电位.之后注意绿线接地的瞬间风扇有否动一下就停,有的话说明电源有短路保护,要查整流管和后级输出电容.如果完全没有动.要查主电源开关管和限流加速电路.

网友:
1、在待机、开机状态下,测量集成块、推动管、开关管各脚的电压值。
并传上来,看有无类似的图纸传上来。
2、娅宁,不打好基础,只能停留在换电容的水平上。

网友:
郭郭有志
回回回啊楼上的大虾 偶现在是初学习 一天学不会2天 慢慢学习 我初中都没有毕业 又没有跟人专业学过 更不要谈什么画图了 很多元件我都是最近看了网上的教程才知道`目前来说只能换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