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65主板第一次遇到的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9-03-16):
一片科脑865主板。开机触发不了,放着一会他就会自动亮起来。不过复位灯就长亮.再放着一会它就会自动跑起来了进系统都正常。再关机再试都可以。就觉得是热机的时候都可以正常触发关机。、放久一点冷机的时候又是不行。。。换过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都不行.是什么问题啊?
换过谐振电容后还是不行。干脆拿掉后昨天和今天试了都正常了.

网友:
会不会是某个电容漏电了呀?详细看一下吧

网友:
没有爆起来的电容。我换旁边的几个待机电容看看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过谐振电容后还是不行。干脆拿掉后昨天和今天试了都正常了.

网友:
估计是天气潮湿,南桥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