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51-mn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09-03-16):
现在手中有一块sis651-mn主板,我上的是Celeron R 2.4的CPU。CPU主供电为0V。场管换过。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触发后南北桥有温度,是正常时候的温度。请问如果北桥挂了会导致CPU没有供电吗?这主板是不是不支持这个CPU呢?

网友:
没有人回复,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VID0-VID4有没有查

网友:
你还是说清楚点:有没有PG、复位、芯片EN有没有高电平等

网友:
回复3楼:VID0到VID4都有3.15V的电压。
回复4楼:因为供电不正常所以就没有去差复位和时钟,PG是电源管理芯片自己产生的,型号是L6917BD,芯片的PG脚是空脚来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没用,你查下类存电压是否正常,有时候没类存电压,

网友:
能触发,CPU无供电?场管跟蕊片换过?电容换没有?因为能触发,所以可以认为没明显短路,主要还是检查供电吧,看看会不会电容或者断线之类的问题??

网友:
查下北桥和内存的供电,是否有相同的IO换一个来睇下。有几IO和CPU供有关系。

网友:
谢谢大家,故障解决了,只是因为内存无2.5V供电,原因是一个内存供电电容旁边一条线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