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AMDCPU的通病

楼主(2009-03-16):
我修了好几台了,开机点不亮都是G6150北桥的问题.重做能好.而且这个芯片不容易坏.
cpu
芯片

网友:
我倒觉得这个芯片很容易坏。性能不稳定。我都是换掉。

网友:
这个芯片换可以 加焊也可以。 看论坛的弟兄们都说不会超过 3各月,就会回来返修。要是真这么严重可坏了 ,要是到了夏天 这个机器还有发用吗?

网友:
一直是以加焊为主,主要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无铅的,加焊能好都去加焊了,最好的办法是拔掉从新植球再往上做。
有钱的话就直接买一新的,烤好再做上去

网友:
不管是加焊还是换新的。最好当BIOS的升级文件升级一下。相对的增加散热 效果会好些。

网友:
不是啊,重做的BGA可以。看你BGA温度掌握的好不,我做的都是过3个月质保。加焊的管不了一个月,重做的管的时间长。

网友:
同意6楼的把BIOS程序换掉好一些,换F39的后CPU不怎么热,用F13的一会就死机。还有就是在桥上面加铜片增加导热速度,原来的散热胶垫不要,铜片两面打上散热硅胶,我都这样处理的没回来过!
他们卖旧板的都加铜片或铅片解决散热,桥虚焊问题也就解决了!
通行可以借鉴!!!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焊后把风扇改一直转的 效果很好

网友:
HP V3000 显卡也 容易挂..

网友:
诚惠笔记本维修 :现在维修不是保一个月吗,你那保三个月????

网友:
这种机器 是麻烦中的麻烦 ,有的不返修,有的机器返修几次,看到那些回来很多次的都怕了。 我都是重做,再改风扇 ,再在芯片4边加了红胶, 好像比以前好了,持续了2个月了 好没有发现我这样处理过的机器返修过。。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V3000,现象开机风扇转,点不亮,伴有嘀嘀两声响,之后CPU风扇停了,也没有显示,难道是CPU座和北桥故障吗,我看到那板上北桥没有加任何散热措施??

网友:
这个机器cpu也容易坏造成只认
一个内存槽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有透视的解决...各有千秋吧..我也弄了几个.散给弄巴适点..一两个月是基本不会反回来的.

网友:
直接换板子得了 修好了估计时间不长又要来找你了

网友(2009-04-21):
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正在考虑做桥,心里没有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