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ub-Link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9-03-16):
本人菜鸟一个麻烦问一下各位师傅,Hub-Link总线在什么地方,测试点在哪里?谢谢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
老板子上有,是南北桥之间通讯的一个总线,看南北桥背面有大概13根线在一块的就是它了,找到线后,你可以用表笔把板子轻轻的扎进去量二极体,也可以通电量电压,不要太用力把线给戳断了,找到不正常的就把那根线割断,看是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