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开机报BIOS电池错误

楼主(2009-03-16):
东芝A10开机报BIOS电池错误 RTC battery is low or cmos checksum is inconsistent,按F1建也没有反应,也不能跳过,测bios电池电压2.7V正常,不知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
呵呵。。键盘有问题。F1键坏了。

网友:
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找个接口相同的或者PS/2键盘试下就知道了。